如图,这个如何进行受力分解,救救我吧

楼主(2022-05-26):
好久没计算,现在懵逼,不知道计算力的大小,现在是平衡静止状态,请F1和F2的大小,请求帮忙。

网友A:
像我这样的屌丝,一般都是拿绳儿挂起来,用弹簧秤拉(当然有必要的话),不考虑自重,有实用价值么?合着现在有些人在玩设计学科而不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我这样的屌丝,一般都是拿绳儿挂起来,用弹簧秤拉(当然有必要的话),不考虑自重,有实用价值么?合着现 ...

先搞简单的,再弄复杂的。现在简单还不会呢,复杂的更懵

网友B:
杆之间是硬性连接还是铰链啊,这是杆还是一整块不规则的板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杆之间是硬性连接还是铰链啊,这是杆还是一整块不规则的板状

铰链链接,是一块不规则的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搞简单的,再弄复杂的。现在简单还不会呢,复杂的更懵

哎哟,没有重力,F1=F2呀。你好笨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哟,没有重力,F1=F2呀。你好笨哟

别闹,F1=F2,绳子拉力能和100N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铰链链接,是一块不规则的板我再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闹,F1=F2,绳子拉力能和100N平衡

对呀,你整个系统还有其他外力么?你不会要玩高端的,那些杆件还有内应力要平衡吧。就算是内应力要平衡,那内应力应该也是平衡的呀,不然不炸掉啦。你整个系统在XY轴上不就这四个外力平衡么?很复杂?

网友:
F1和F2是相等。。。。那就只有一个未知量了

网友:
哈哈,不考虑自重就是F1=F2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搞简单的,再弄复杂的。现在简单还不会呢,复杂的更懵

简化模型不考虑;直接来复杂的,现实的吧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把问题描述清楚,单边提升机。使用链轮作为提升动力,两侧导向轮上下各1组,提升框架+货物总重100kg。现在计算导向轮的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把问题描述清楚,单边提升机。使用链轮作为提升动力,两侧导向轮上下各1组,提升框架+货物总 ...

没看懂,你这项目与你那儿模型有啥关系?F1与F2是导向轮的预紧力?算个毛。你好像应该算你那导向轮的摩擦力矩与重力矩的平衡问题

网友:
首先提取的受力模型要和实际对的上,大多数受力模型都提取的不对,算出来跟实际也不符。
如果受力模型是对的,你这个就很简单了。横竖各管各就完了,大家都说出来了。

网友:
这个就是之前有人说搞机械的很多人很low,连基本的机械知识都没有掌握的也在做设计,画图全靠猜,建议先去把大学的理力,材力,机械原理等基础课再补一补,我不知道你是大学出来的还是工人上来的,这些基础的东西不掌握,在这里问就是鸡同鸭讲,没法谈到一起去!

网友:
根据力矩平衡算(正负力矩相等),前面你的简化和后面实际状况是不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