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拆就拆(8)——弹簧失效

楼主(2022-05-26):
弹簧变形,磨损失效,导致阀芯卡滞

网友:
之前选型过比这个小的,4个一组,并排连用

网友(点评):
一台10W不敢想象

网友:
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和气动凿岩机结构类似,旋转冲击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东西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赞牛逼的动手能力。

弱问一个问题:
你这个是不是没解决设计的本质问题,你的弹簧侧面磨损是不是不正常的?说明柱塞发生了严重的偏向运动---所以同时会发生卡住。所以,本质的问题是柱塞的运动没控制和设计好。弹簧只是一个“受害者”,当然,弹簧的安装方向对柱塞的侧向偏动估计会有一点点贡献,主要应该还是加载的方向没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