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螺钉的标准号

楼主(2022-05-26):
六角法兰面螺栓+十字槽 使用的规格是M4*30外形如图所示
一直没有找到,现来求助各位

网友:
检索了标准库,没找到对应的标准,应该不是主流标准件,看图片就是放大版的【机箱螺丝】。插个眼,等大神回答

网友:
https://wzfengding.164580.com/product_93360.html#detail 貌似这个有点像,可以问问厂家,有点像是非标的

网友(点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0742633271&mt=

网友:
十字槽凹穴六角法兰面螺栓

网友(点评):
最近刚好下载了螺钉标准大全,但我也没找到对应的标准号。。。

网友A:
GB /T 29.2 - 2013 六角头带十字槽螺栓

网友:
凹穴六角头带垫(带介)螺钉凹槽型式 [Table 33] ANSI/ASME B 18.6.3 - 2013
只不过尺寸是美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B /T 29.2 - 2013 六角头带十字槽螺栓

这个好像不带法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不带法兰面

十字槽六角头法兰面三角牙锁紧螺钉 (原编号YJT /FD1088) YJT 4020

网友(点评):
给你点赞!最接近了(也许就是这个)。不过楼主这个好像不是三角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