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Inventor怎么转ADSK文件?

楼主(2022-05-26):
主要是用在Plant 3D里,说是Inventor设备的格式。
但是这个ADSK文件格式,我在Inventor里无论是用另存还是导出,都没找到。

网友A:
难道不是所有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所有文件?

找到了
自问自答一下吧
环境--BIM内容--导出建筑零部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自问自答一下吧
环境--BIM内容--导出建筑零部件

很奇怪的是,这个导出功能在任务调度器里并没有。。。或许得自己捣鼓个宏命令。。。

网友(2023-04-28):
请问导出的adsk和另存为dwg有什么区别?会不会进行了有效的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