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量不一致,能否有解决办法

楼主(2022-05-27):
这个烘烤架,1、2、3处风量不一致,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解决下,在原图上或者截图上画个示意图即可。

烘烤架

烘烤架

网友A:
水平管道从左至右横截面积依次缩小。

网友:
管子的截面积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管道从左至右横截面积依次缩小。

中间加档风条是否可以?

网友(点评):
不好,会形成涡流。

网友:
进风口与出风口之间要设置一个稳压腔

网友:
每个加个节流阀流量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加档风条是否可以?

可调风挡更好

网友:
风量一样,是指把大风量的减到跟小风量一样,还是要把小风量的提高到跟大风量一样,或者折个中?

网友:
文丘里管
按这个公式 去试试

网友:
进气口改成多路的,每个下面一个进气,带调压阀,完美

网友:
里面做块扰流板,一条斜的,离进风口越远的地方越狭窄试试

网友:
不赞成加挡风条的办法调解风量

像这样,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加档风条是否可以?

像上面这样做。

网友:
风量不一样不好吗?比如烤的一些东西需要小火的,不是正好?

网友:
分开调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