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缓冲器的选型

楼主(2022-05-27):
1、使用两个缓冲器装在气缸缩回的位置,为什么气缸缩回到位的时候会弹几下?是因为缓冲器小了还是什么问题?2、按照下表,我的总能量算得18.5J(N.M),我应该选择一个20NM的吗?还是需要留多少余量?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

选型参考

选型参考

网友:
会不会是你其他气缸在用气,把气分走了,看看是不是调压阀流量不够

网友:
缓冲器大了

网友:
小一点试试

网友:
在接近缓冲器的时候,最好适当的控制气缸的速度,可以借助气缸自带的可调缓冲一起使用,或者节流阀使用;

然后,靠虑缓冲器值大的问题。

网友:
我的理解是缓冲器选小了,因为气缸到位了。如果缓冲器选大了,气缸不会到位。
建议根据应用,利用缓冲器选型软件参考选型,推荐ACE:

网友:
你好,气缸末端缓冲器反弹,有三种情况。
1、最可能是缓冲器选型不正确,阻尼效果和使用的动能参数不匹配。
2、压缩完缓冲器行程出现抖动,缓冲器阻尼太小,导致能量没有吸收完成,剩余能量会反弹抖动。
3、未压缩完缓冲器行程出现抖动,缓冲器阻尼太大,导致速度较高的气缸直接装到硬的缓冲器上,来不及吸收能量就反弹。

从事缓冲器设计开发16年,需要协助,请联系,18963665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