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厚的铝片送料装置,大佬们帮忙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22-05-27):
图中铝片规格:厚度t=1 外径65 内径53,是否有更好的装置 能实现多种规格铝片送料

网友:
弹夹方式,这个可以,如果没有变形和怕表面蹭伤的问题。

网友A:
不考虑划伤的情况下,1mm的厚度弹夹的方式没有问题的,这样比较省钱。如果考虑划伤,那只能搞个电机在下面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划伤的情况下,1mm的厚度弹夹的方式没有问题的,这样比较省钱。如果考虑划伤,那只能搞个电机在下面 ...

划伤没影响的

网友(点评):
那就大胆的搞吧,没问题的,我做过0.5mm的,也没问题。

网友B:
变形,百分之百卡料

网友(点评):
料仓100张以内应该没问题,而且推板形状还可改良

网友C:
多种规格是指哪个参数多种~~~~~~···.

网友:
这个方式很经济。
如果对表面有要求,要从顶面取料,或者吸取。成本要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形,百分之百卡料

变形估计不会,卡料麻烦

网友D:
如果一次堆叠很多,最底下的摩擦力较大,可能会变形,我建议用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种规格是指哪个参数多种~~~~~~···.

铝环片
目前有这3种规格
外径R       内径r               厚度t
58             51                    1.5
65             53                    1
106           86                    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种规格是指哪个参数多种~~~~~~···.

厚度1.5  外径58;厚度1.2,外径106

网友:
可以找找柔性振动盘

网友E:
完全可以,我们之前做过0.3MM的薄片分料,不过要注意几点:1.需要控制好料道与分料器间隙,不然容易卡料;2:这种分料可能会造成产品表面擦伤,要谨慎并与客户确认;3.产品储料道的间隙需要控制好,不然产品可能会倾斜卡住;4.而且需要加配重压在产品上方,保证无论料道里面有多少产品,有足够重力压下产品至分料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我们之前做过0.3MM的薄片分料,不过要注意几点:1.需要控制好料道与分料器间隙,不然容易卡料;2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铝环片
目前有这3种规格
外径R       内径r               厚度t

不能把铝环横向放置!?

网友F:
楼主这渲染用的啥软件啊 方便说一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渲染用的啥软件啊 方便说一声吗

sw自带的photoview

网友:
建议改用吸盘

网友:
你这个就挺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次堆叠很多,最底下的摩擦力较大,可能会变形,我建议用吸盘

吸盘怎么吸呢,能具体说下么?

网友:
吸盘的方案是用吸盘是从上面吸取吗?会不会有分张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能把铝环横向放置!?

为什么只有你的回复界面这么花里胡哨。

网友:
找几个铝板拼拼做做实验试试。长时间这个位置会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只有你的回复界面这么花里胡哨。

因为我好看啊!!!
建议改用吸盘取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吸盘怎么吸呢,能具体说下么?

吸盘从上往下吸,堆叠产品从料槽往上提升高度,可以保证产品不会擦伤

网友:
主要看产品的平整度,如果有翘曲影响大容易卡死。

用吸盘从上面吸更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道理。要不斜过来放?

斜过来放,确实可以减少摩擦力,但还是要看楼主需要放多少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