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草图引用装配体线条问题

楼主(2022-05-27):
公司不允许用多实体,每个零件必须只有一个实体;目前做型材框架,有几十个型材零件装配起来,
在装配体使用3D草图控制总体尺寸,
然后在装配体内创建草图,草图使用引用装配体草图线条,
发现个问题:
装配体草图线长度变了,零件草图线长度不会更新,也不会提示错误,怎么回事?
这样如果后期很多长度尺寸变化了,岂不是都不能驱动零件长度了?
少数几个零件,手工修改还可以,如果很多长度都变了,效率太低,而且容易忘记;

另外一个思路:在零件中用焊件功能建模,然后把焊件切割清单保存为装配体,
每个零件名字也要按公司规定命名,后期如果修改,零件数量会有增减,可能会比较麻烦;
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放弃了这个思路;

网友:
公司不允许用多实体,每个零件必须只有一个实体,,,,哈哈,这个有点嗨过了。

网友:
楼主的另一个思路不就是多实体吗?
那不是违反公司规定了。

楼主:
|状态失控发表于 05-27 19:12楼主的另一个思路不就是多实体吗?

那不是违反公司规定了。
多实体零件只是后台,出图可以把多实体保存为装配体,删减零件或位置变化了,这个功能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