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散热片的问题,小白请教大神们帮忙解惑!

楼主(2022-05-27):
如下图,是常见的散热片,小白请教大神们几个问题,望赐教:

1.这个片片的尺寸大小在设计的手有讲究吗?如果有,一般都是什么样的设计标准?

2.图中一排排被分割,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是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都需要分割处理?有什么好处?分割的尺寸是否有讲究?

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增加散热面积,原则同等总量,叶片越薄散热面积越大

网友(点评):
按图上的切法,其实型材本身的表面积更大,不用在垂直方向切槽了

网友:
有标准?没标准吧,正常来讲,散热片的接触空气的面积越大,散热越好吧,有热仿真,可以看出来散热效果

网友:
表面积越大散热越快

网友:
槽是便于空气对流

网友:
有讲究,不过一般都以实际效果作为判断标准。想知道原理的话,找一本《传热学》了解一下。

网友:
两个主要指标,导热率,散热面积,

网友A:
牺牲了一定的散热面积,整体改善了热空气流动。相当于是【GB/T 7423.2-1987 半导体器件散热器 型材散热器】和【GB/T 7423.3-1987 半导体器件散热器 叉指形散热器】的缝合体。

网友(点评):
大佬就是专业

网友:
你一点传热常识没有吗,一点计算不会吗

网友:
化工原理这本书上详细讲解了,传热及散热原理及计算方法。

网友:
纵向分割后,散热面积虽然减小了一些,但是,空气对流的性能会提高很多。
因为在狭长的通道里,空气流动性不好,风吹不进也出不来,会造成散热齿上的热量,尤其是靠近根部的位置,无法被空气带走。

网友:
这是叉翅型散热器,这种横切槽虽然会减少散热片面,增加热传导系数,这种一般是风扇向下吹风,如果风向为不定方向,这个设计就比较合适。这中一般都是强制对流散热片,横切结构可以增加流体的扰动,提高散热齿间的对流换热系数,对散热有好处吧。

网友:
有软件分析散热效果的,设计出来可以模拟,然后修改

网友:
巧了 刚买了一本传热学 正在学习 里面有不同翅片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牺牲了一定的散热面积,整体改善了热空气流动。相当于是【GB/T 7423.2-1987 半导体器件散热器 型材散热器】 ...

专业 谢谢

网友:
有讲究的,需要热力学仿真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