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学生,求看一下这个毛坯图为啥不对

楼主(2022-05-27):
老师说什么铸件,但是我没理解

楼主:
啊?啥意思呀,麻烦细说一下呗

网友:
的确不对

网友:
材料用的灰铸铁HT200,毛坯的成型工艺是铸造,毛坯出来之后还要进行机加工,才能得到图纸所示的最终零件

网友A:
把成品图整体膨胀1mm就行了

网友:
没留加工余量

网友B:
首先你得把产品图需要加工哪些地方搞清楚,毛坯图就在加工的地方填充材料。说到你这个图纸,产品图左边视图中最右端面明显是属于要加工的,产品图纸标注尺寸为18,毛坯图纸标注也是18;按照这个毛坯图去加工,岂不是没办法做

网友:
三视图没学好。
这个不是简单的加余量。剖视图变成投影图,该有的线条都没有。

网友:
把倒角,键槽去除,所有带表面粗糙度的地方加厚1-1。5mm做加工余量就可以了,所以边角给R角2-3mm;

楼主:
|wryp发表于 05-27 19:14三视图没学好。

这个不是简单的加余量。剖视图变成投影图,该有的线条都没有。
我又问了问老师说要有零件轮廓哈哈,咋个轮廓嘛

楼主:
|xueqingchao发表于 05-27 19:49把倒角,键槽去除,所有带表面粗糙度的地方加厚1-1。5mm做加工余量就可以了,所以边角给R角2-3mm;
老师说还要有零件轮廓,毛坯图也要有轮廓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把产品图需要加工哪些地方搞清楚,毛坯图就在加工的地方填充材料。说到你这个图纸,产品图左边视图 ...

和我想的一样,标了粗糙度的面都是加工面,按余量留单边1.5mm,修改所有相关尺寸

网友:
老师说是铸件,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说你那是铸件?你那有点铸件的样子么?是铸件就问题多了去了,不是铸件呢?纯作图问题,他说你没轮廓,我猜大概是没相贯线。你说你拿3D画,就没这烦恼了不是

网友:
带去除粗糙度符号都是要加工,加余量1mm,其他尺寸不动即可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5-27 22:47老师说是铸件,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说你那是铸件?你那有点铸件的样子么?是铸件就问题多了去了,不是铸件呢?纯作图问题,他说你没轮廓,我猜大概是没相贯线。你说你拿3D画,就没这烦恼了不是
是不是还要加上浇注孔,然后加工余量也加上呢????

网友:
需要加工的地方弄清楚,加上余量,不同的粗糙度不同的加工方法,相同加工下的余量要相对统一。可以多百度百度,作业做到有所答即可。

网友:
这里尺寸不应该18  因为成品是18且右端面是加工面

网友:
图中尺寸不需要加工余量,因为没有加工面,这两面无技术要求。另外图中已留加工余量的尺寸余量太小  建议余量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说还要有零件轮廓,毛坯图也要有轮廓嘛

零件轮廓就是在图里用虚线画出零件,意思就是切削后的样子(另外毛坯图的绘制是有标准的  例如加工余量  表面粗糙度 圆角 都有标准)

楼主:
|zxw1769580876发表于 05-29 10:58
零件轮廓就是在图里用虚线画出零件,意思就是切削后的样子(另外毛坯图的绘制是有标准的  例如加工余量  表面粗糙度 圆角 都有标准)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成品图整体膨胀1mm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放大倍率,因为只是需要加工花键和卡槽,外型基本上到尺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