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位置度怎么用公式计算?

楼主(2022-05-28):
请问怎么用50 10 80 30这四个尺寸计算出孔3相对于A B基准的位置度,计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
有知道怎么计算的吗?

网友A:
给他公差最主要的是告诉车间,这是需要用机床加工,别用手钻,正常情况下你这激光加工编程没问题,孔位就不会有问题,公差数值差不多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他公差最主要的是告诉车间,这是需要用机床加工,别用手钻,正常情况下你这激光加工编程没问题,孔位就不 ...

这是国外图纸上的一个位置度,我们没有三坐标,需要跟客户那面解释清楚怎么计算的

网友:
一定要写具体的数值,0.1之内机床都能做出来,一定要正确标的话,查手册吧

网友:
拿手册解释,看使用工况,应该选哪个精度等级,对应的尺寸有对应的精度值

网友B:
在美标的GD&T 有尺寸链叠加计算详细过程 ,  GPS 应该也是有的 可以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美标的GD&T 有尺寸链叠加计算详细过程 ,  GPS 应该也是有的 可以自己找找

我找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美标的GD&T 有尺寸链叠加计算详细过程 ,  GPS 应该也是有的 可以自己找找

快乐死我了,你明不明白楼主的位置度公差是什么公差,你这个尺寸公差又是什么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乐死我了,你明不明白楼主的位置度公差是什么公差,你这个尺寸公差又是什么公差。

你懂 你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美标的GD&T 有尺寸链叠加计算详细过程 ,  GPS 应该也是有的 可以自己找找

你这算的是尺寸链啊,与位置度公差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国外图纸上的一个位置度,我们没有三坐标,需要跟客户那面解释清楚怎么计算的

这个不需要算啊,你选哪个精度等级,手册里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尺寸精度值的吖,精度等级就是按你的工况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乐死我了,你明不明白楼主的位置度公差是什么公差,你这个尺寸公差又是什么公差。

层主学习一下GDT,就知道了

网友:
按照GDT要求来算,这个位置度公差,应该是孔距直线距离尺寸的公差值,这个公差值是按照直线距离尺寸来按需选择的

网友:
位置度公差,不是根据这4个尺寸计算的,而是根据你的设计要求来的,位置度公差与加工方式相关,手册上可以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