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量具测量不了的零件

楼主(2022-05-28):
求助各位大神,阀门外形尺寸测量都没问题,但是内部结构是弧形状态的,也没有量具可以测量,原零件是注塑磨具做的,现在我想抓一个内部具体尺寸出来。

网友A:
买几个切开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几个切开来呀

切开就废掉了啊,而且切开有的地方是多段弧形的,也测量不出来

网友(点评):
刚学伪造的吧

网友B:
测绘一般就两个办法:
吃哀拆、呲哀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绘一般就两个办法:
吃哀拆、呲哀猜

我指的是有没有量具能深入到内部去测量的,还有弧形特征如何测量

网友C:
可以用二次元去测量,要求不高注塑件满足功能要求就可以了,有标准件装配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切开就废掉了啊,而且切开有的地方是多段弧形的,也测量不出来

哈哈哈哈,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二次元去测量,要求不高注塑件满足功能要求就可以了,有标准件装配一下就好了。

满足功能要求肯定没问题,只是原有的能放这个尺寸,肯定是这个尺寸最合适,所以能保证原来的尺寸最好

网友D:
三坐标感觉打这个尺寸感觉也不太好打,是不是可以找供应商问问有没有轮廓度仪 爬一下尺寸。或者向楼上说的剖切 ,用投影仪看一下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坐标感觉打这个尺寸感觉也不太好打,是不是可以找供应商问问有没有轮廓度仪 爬一下尺寸。或者向楼上说的 ...

轮廓度仪器一台10多万呢,哪个机加工会买这玩意,不常用还死贵

网友(点评):
机加工。。。你照着注塑工艺的结构做是不是难为人呢。量不到的圆弧是跟什么件配合的?量配合件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廓度仪器一台10多万呢,哪个机加工会买这玩意,不常用还死贵

没有那么贵 你买三丰的确实贵 ,买国产的两三万就有了。  小看机加工了 ,还是买的 。

网友:
灌石膏拿出来测量可以吗

网友:
切开,扫描。现在做这行的很多,也不贵。

网友:
内径和两侧螺纹管内径相当?

网友:
你如果想用一把米尺就能测量,那需要极高技能。
卡尺估计比米尺精度高一点,但类同。
三坐标测绘抄数,会不会更简单一点。
一句话,没有金刚钻(三坐标),不揽瓷器(测绘异形立体件)活。

网友:
直接猜  追求能用就行

网友:
用橡皮泥可以不,只是个想法

网友E:
这种半透明和透明零件用影像测量还是有点弊端的。有方法可以解决的,成本比较高就是。

网友:
基恩士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半透明和透明零件用影像测量还是有点弊端的。有方法可以解决的,成本比较高就是。

什么方法啊,求告知

网友F:
可以找有3D扫描设备的3D工作室进行扫描,能注塑脱模的一般都可以扫描出来,尺寸公差可以控制在0.2m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找有3D扫描设备的3D工作室进行扫描,能注塑脱模的一般都可以扫描出来,尺寸公差可以控制在0.2mm左右。

一般价格也不贵。根据零件大小、数量、参照角度的多少来收费,这个零件几百元可以扫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方法啊,求告知

激光轮廓测量,自动化经常用的一种传感器。你应该说出你要测量的位置及公差范围,这样才能给出合理的建议,我说到的这只是一种方式。

网友:
异形卡尺

网友:
3D扫描,逆向工程做图(有些误差,最好的是0.05mm),3坐标肯定不能完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