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公差问题

楼主(2022-05-28):
像气缸的外形 治具安装板在产品册上没有注明公差的 实际是什么情况 有标准公差吗

网友:
正经产品手册里会有一个章节是专门讲产品公差范围的,找找看

网友A:
这个我现在用亚德客的气缸三维模型跟样本上的尺寸有的差一毫米以下(有的0.5毫米)

网友:
这个本身就有公差的,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在其他地方考虑。

网友:
这种情况 是不是问问供应商就知道了呢

网友:
人家没给标,就别用这类尺寸去做定位

网友:
尺寸有没有公差还真没关注过,设备传动精度也不靠它呀,毕竟它就是个干苦力的!

网友:
你可以靠边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现在用亚德客的气缸三维模型跟样本上的尺寸有的差一毫米以下(有的0.5毫米)

估计买到的仿亚德客的

网友:
没有标明公差的是自由公差,那数值一般都比较大的

网友:
那就按未注公差,气缸只起到出力作用,然后要做安装基准,要么选那些有定位销的气缸,要么想其他法子

网友:
它就是个出力的,不要指望用它去干雕花的活儿。
它的结构也决定了,在这个方向上,它没必要去追求过高的精度,但像楼上说的尺寸差0.5-1mm肯定不应该。
如果被气缸驱动的部件需要精确定位,都是通过额外的死限位结构来实现。

网友:
零件加工有,但是装配图不是前键的地方肯定没有,如果每个地方都精度很高,那么贵得你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