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

楼主(2022-05-28):
GB/T292-1994内圈锁口角接触轴承B70000型02系列,此轴承使用在双向轴向力情况下,是否必须背靠背成对使用?轴向锁紧方式是否必须内外圈同时卡死?

网友:
角接触轴承肯定要成对使用啊,而且最好不要打乱,一般包装的时候,成对装在一起的。背对背、面对面两种,BF型、DF型,我老是记不住。内圈肯定不能卡死啊,卡死内圈怎么转?

网友:
现在很多角接触都做成万能配对了,要求不高就随便用

网友:
背对背受力更好,内外圈当然要双向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