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疼得铝削

楼主(2022-05-29):
之前是产品做不出来让人头疼,现在生产做顺了,产量大起来,这铝削处理起来更让人头痛;
这滑台是有伸缩式防护罩的,打开里面还是有很多铝削,防护罩形同虚设,都不知道怎么跑进去的!

不仅设备里面铝削多,夹具上面也有,导致产品定位都不准确,贴不紧!

电气的快换插头都搞坏了!

快插上面都是铝削。。。

问了朋友厂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他们是用这种抽尘式容积器来除铝削的。

这种和家里的吸尘器工作原理相同。。。

但这种设备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铝粉聚集在一起会爆炸,特别是干铝粉。
虽然我们生产中产生的铝削都是湿的,但铝削可以与水反应生成氢气并放出热量,长时间聚集在一起会不会也发生爆炸呢?

社区大神有没有这种设备的使用经验的,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处理铝削??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呀

网友:
Al和水的反应非常微弱,需要有较多H⁺或OH⁻参与才能持续稳定反应,所以,如果冷却液不是酸性或强碱性的,不用担心氢气爆炸的问题。

网友:
铝,本身就是“黏”。

网友:
下刀量太小了,没有按加工参数,全是渣,我这加工的全是条,也是用护板,没有什么渣进去,

网友:
渣子贴在上面是怎么贴到上面的,先带着这个问题出发分析;
我猜的,不一定准,
切下来的铝削带着静电,飞到到处,吸附到到处-针对这个,加个除静电棒;
因为铝削上面有切削液,沾到到到处,--针对这个,那就是在切割刀头的位置加个抽风机,边切削,边被抽走;
还有其他的,还没有想到

网友:
切削液选择,有问题么?可以找专业的供应商看看。

网友:
贴层防护膜,定期撕膜咋样

楼主:
|m2006410发表于 05-29 14:12这是什么机器呀
CNC加工中心,做产品用的。。。

网友:
我们的加工中心也是这样。只能是多清理。

网友:
我们以前的量很大,一般加工时切削液都把铝屑冲进排屑槽里了。

网友:
搞点切削液 我们这边是专门的乳液 或者之前用过白油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5-29 14:17Al和水的反应非常微弱,需要有较多H?或OH?参与才能持续稳定反应,所以,如果冷却液不是酸性或强碱性的,不用担心氢气爆炸的问题。
大兄弟真是教科书价格的解说,给赞!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5-29 14:29铝,本身就是“黏”。
而且粘在上面还不好清除掉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05-29 14:55下刀量太小了,没有按加工参数,全是渣,我这加工的全是条,也是用护板,没有什么渣进去,
层主的思路启发了我,我去找CNC编程工艺人员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的思路启发了我,我去找CNC编程工艺人员探讨一下

编程的没有按切削参数来,不过这也正常,碰到过有些厂,转速和进给竟然写进了系统,不管编多少,都是固定值 ,太吓人了,铣的全是粉,
正常加工中心,比如8MM的铣铝刀,切削速度120米,哪120000*8*3.14=4700,进给4700*0.05*3=700,实际上现在的铝用刀,满刀切削速度要减半,2400转能稳定,进给提高,2400*0.075*3=540,但多数人认为转速高光洁度才好,
用24000转都是正常的,只能分层,一层0.3,这样铣的全是粉,我这加工出来的全是条,不存在这样的渣,你是机械加工,又不是精雕,出这样的粉,编程的小子不专业,瞎弄,比如8的刀,切深20,侧切1,进给0.075,哪切出来的应该是0.075*1*25的条料,哪来的粉

楼主:
|hl90发表于 05-29 16:03渣子贴在上面是怎么贴到上面的,先带着这个问题出发分析;

我猜的,不一定准,

切下来的铝削带着静电,飞到到处,吸附到到处-针对这个,加个除静电棒;

因为铝削上面有切削液,沾到到到处,--针对这个,那就是在切割刀头的位置加个抽风机,边切削,边被抽走;

还有其他的,还没有想到
层主的分析很全面,已经到微观层面,给赞!
我后续也多观察一下,看是否有这种情形。。。

楼主:
每次生产完产品,有用气枪吹工装的。。。

网友:
选用清洁性好的切削液,大水冲

网友:
铝屑确实是这样,我们一般都是保证切削液的冲击力和流量,尽量随着水带走。还有就是经常清理,程序结束后不要回到轴的极限,避免铝屑挤压到护罩内去。

网友:
吸尘器没问题,不用担心,中航工业用这方法都多少年了

网友:
不锈钢的防护罩会好很多,
切削液给大一点。水槽定期清理。

网友:
如果可以用乳化液的话,加大乳化液流量

网友(2022-06-30):
看到各位层主的评论可以学习到各方面的思维,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