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阀块制作液压锁

楼主(2022-05-29):
请问大神,在阀块上电磁阀的AB口该和叠加液控单向阀的哪2个孔通,液控单向阀的哪2个孔接油缸

网友:
莫名其妙,你这个NG16的叠加式液压锁叠放在方向阀下面,不用你考虑阀块上电磁阀的AB口,至于液压锁原理如何?作用如何?请翻一下液压原理的书,AB口接管至马达/油缸即可

楼主:
|repzk031发表于 05-30 08:15 本帖最后由 repzk031 于 2022-5-30 08:18 编辑

莫名其妙,你这个NG16的叠加式液压锁叠放在方向阀下面,不用你考虑阀块上电磁阀的AB口,至于液压锁原理如何?作用如何?请翻一下液压原理的书,AB口接管至马达/油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