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图中的结构叫什么

楼主(2022-05-30):
大家好,帮忙看下图中的结构叫什么?是球笼式万向节吗

网友:
我只看到了链条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那么小的球笼万向节没看到过,四驱车的球笼看到过。

网友A:
同一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楼上

没说明白,图中黑色的,应该是球笼万向节,只不过不知道具体型号,还望大家指导

网友:
球笼节!?
这是多大尺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说明白,图中黑色的,应该是球笼万向节,只不过不知道具体型号,还望大家指导

链条使用三角板,是因为工况差,除污吗?

网友:
请教@xushengewei 这种附板,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B:
防止钢管滚动,相互碰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止钢管滚动,相互碰撞

lz这个明显不像钢管应用,像农机。

钢管应用的三角附件很尖,很高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草卷,我也不知道你啥设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