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默认都是给定深度 很烦

楼主(2022-05-30):
拉伸默认都是给定深度 很烦 有没有办法改成两侧对称

网友:
@魍者归来
魍老侠的不正经系列不知道有没有包括这个。。。

网友(点评):
可以看看楼下的方法。至于改系统的底层文件,那是另外的价钱,哈哈^-^

网友:
画草图,双击推出,S键选拉伸。这个时候右键,有一个固定的快捷键,是两侧对称,然后光标会停在深度的选值框那里。直接输入深度,按回车确认。

网友(点评):
拉伸之后还有右键快捷的,学到了

网友:
默认2侧对称才令人郁闷吧!毕竟给定深度更常用

网友:
学会快捷键加上鼠势,你的效率会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