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的成本核算,请教

楼主(2022-05-30):
各位大佬好!求教个问题,在项目成本评估中,经常需要进行加工零件的成本核算。我基本上都是采用零件的质量乘以固定的系数来确定价格,但是在实际生产中,虽然系数会不断调整,但是发现每次评估的价格出入都很大。
请教给为大佬,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质量是固定的,其它因素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是固定的,其它因素太多了,

对呀,就算我把毛重计算进去,也曾按照工时单价计算过,奈何计算的价格外协是绝对做不回来的,就很痛苦。

网友:
之前我们公司是根据设备的零件数*固定数值来评估加工件成本的,当然这个固定数值是公司根据自己的加工车间给的加工单价来定的,对于不同的格式不具备参考价值。但是,我也疑惑,这样评估的准确度有多少?很遗憾,之前一直专心设计,也没关心这些事,没去求证一下评估方法的准确性。

网友:
首先我外协的计价方式是,自己车间做一遍,下料开始到最终交付成品,都有时间和加工机床备注的,成本部收集后出来了自己的基础价格。然后自己的不做时候外协。基本是倍数以上。当时也分工件大小了。小件我看外协采购预估的价格还是蛮准的。

网友:
你这个系数要根据这零件的工艺调整的,需要需要热处理,表面处理:发黑,镀铬,镀镍价格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这个是要根据很多零件汇总后慢慢总结出来的,而且就算这样,采购也只能预估一个大概的价格。

网友:
评估差距大也正常,非标项目都是高了报呗,有量可以细致评估一下。

网友:
嗯,有基础价。就是低于某个数,就是某个数。比如低于50元的,就是50元。其实越小的零件越贵。
一个方法是多去加工厂转转,跟活的时候,看看一个零件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去改个零件,没有两三个小时下不来吧。
另一个方法是把一些合同价积累积累。比如一些板类的零件,多了几个孔,多了几个沉台。价格差多少。来回积累上几次,下次就估计的比较准了。
第三个方法,200×200左右的铝板,平均一个200元。

网友:
非标小零件原材料成本大多时候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根本不存在系数。你要心里毛估一下你自己加工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
不论工艺谈价格都是爽流氓

网友B:
零件报价:质量,材质费(一般需要算毛坯的总质量),加工费(大致工艺的价格),后处理费(所有表面处理价格和特定包装方式);合计之后乘算报废率和利润点(含税需要增加税点)就是最终价格,根据数量再修改报废率和利润点
产品报价:在零件基础上增加装配费和人工费,一般利润点会要求比零件高,因为有库存问题(大部分小工厂都是亏在库存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报价:质量,材质费(一般需要算毛坯的总质量),加工费(大致工艺的价格),后处理费(所有表面处理价 ...

谢谢回答,以前也按照这个计算过,但是还是出入很大,感觉加工的水实在太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以前也按照这个计算过,但是还是出入很大,感觉加工的水实在太深了。

所以得知道工艺和要求啊,工艺很影响价格,表面也是很影响价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