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法兰型安装的方向问题请教

楼主(2022-05-30):
1.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在亚德客样册和网上都看到过,但不明白原因。  本人觉得技术工作中理解比死记硬背重要得多,希望得到指教;另外本人也发现一个问题的答案,经常在不同网站上出现,甚至第一个答案的语病、错字也会出现别的网站;这更让本人觉得如果不理解,就很难甄别他人的意见或回到。    图中这样做基于什么原因。  2.亚德客与神威在右下角的 同种安装方式,却是不同的评价

亚德客

亚德客

神威气动一

神威气动一

神威气动二

神威气动二

网友:
力是有方向的,分析受力就明白了。

网友: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

楼主:
|轻风01发表于 05-30 15:53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
能否细说下,根据 神威二 这张图。  红色、黄色箭头分别是什么力;对气缸的反作用力 方向对气缸的影响。

网友:
以第一种情况为例,自己找个门框试试,看是站在门外,脚卡着两侧门框,推东西舒服;还是站在门内,双手扒着门框,用脚推东西得劲?

网友(点评):
错误的情况,一旦受力超标了,螺丝干段,气缸直接飞出去了……23333

网友:
我觉得亚德客那个图标有问题,气缸的受力最终承受的力传递到最大的那个底板上,而且气缸安装板与大底板的之间的连接螺钉最好承受的是压应力,这样承受循环冲击力不容易松动。

网友:
随便用,只要让气缸杆不受径向力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
承受力的结构不一样~~~~~~···.

网友:
亚德克,最后右下角那个解释,图是对的,文字写错了!“拉回時用”应更正为:“推出時用”。

网友:
讲究过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细说下,根据 神威二 这张图。  红色、黄色箭头分别是什么力;对气缸的反作用力 方向对气缸的影响。

神威的标识(颜色)似乎不统一,正对气缸杆的箭头,应该是标示气缸运行的方向(推出或者拉回)而不是指示力的方向

网友A:
SMC上有这样的安装要求吗?我没看见过,能把螺丝拉断的气缸,那得螺栓规格设计多不合理?看似合理的要求,我觉得实际是推卸责任的借口,天朝的制造业加油!工匠精神加油!

网友:
个人觉得真要考虑这些的话就不适合使用气缸了,如果真是受力大的话可以增加螺丝或者加粗螺丝来的实际些。

楼主:
1.认为这种无用。2.认为有一定作用,截图对比,但说不准。 3.认为有用,但解释不能让人明白,没有具体到这样做是因为什么。  。  这个问题就搁这吧,期待有人能解释清楚

网友:
按照片里的逻辑,第一种安装方式也是不行的

网友:
同意10#意见, 不管是拉还是推,法兰有螺钉螺栓连接吧,那么受力的是紧固件了,紧固件的保证载荷有足够安全系数即可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随便用的,两种情况都用过。活力不足恐惧症发作的时候就加大缸径,百试百灵,随便装都可以。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5-31 16:28我一般情况下都是随便用的,两种情况都用过。活力不足恐惧症发作的时候就加大缸径,百试百灵,随便装都可以。
嗯嗯,因为自己和同事设计时也很少关注这个安装要求。  但亚德客的的纸质样册三年前都看到这些图,最近刚好在神威气动网页上也看到,就像搞明白到底有没有,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  另外也是发现百度问题时,一个答案被好些网页转载,甚至错误都不改。更刺激了搞清楚的想法

楼主:
|驱蚊器86发表于 05-31 09:00SMC上有这样的安装要求吗?我没看见过,能把螺丝拉断的气缸,那得螺栓规格设计多不合理?看似合理的要求,我觉得实际是推卸责任的借口,天朝的制造业加油!工匠精神加油!
我昨天翻了SMC样册,暂时没看到。  发现SMC样册关于气缸选型比亚德客的翔实些;但选型时,个人觉得SMC的样册总体比亚德客的 样册难懂些,没那么浅显易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因为自己和同事设计时也很少关注这个安装要求。  但亚德客的的纸质样册三年前都看到这些图,最近刚好 ...

不管怎样的安装方式,搞清一个原则就是让法兰和安装板之间的螺栓尽量承受压应力。然后这里有三个受力的分析对象:气缸的端盖、法兰和大安装。以最后一张图存疑的为例:推出时气压对后端盖的力朝右,把后端盖和法兰看做一个整体(不分析它们之间的螺栓),所以法兰应该在大安装板的内侧;拉回时气压对前端盖的力朝左,然后把气缸看成一个整体,后端盖连同法兰对大安装板的力也朝左,所以法兰应该在大安装板的外侧。所以亚德客的图和文字的描述不符,是错的。

网友:
就是谁在受力,如果受推时下面垫一块钢板,那么螺栓就不受力,反之受拉时下面垫板不受力,螺栓受力,这个主要告诉你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上有这样的安装要求吗?我没看见过,能把螺丝拉断的气缸,那得螺栓规格设计多不合理?看似合理的要求, ...

一看你就不是搞机械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让你看走眼了,非标机械设计12年。

网友:
他这的意思就是螺栓别受拉力。。。分析一下就行

网友:
啥也不需要看,气缸法兰盘我永远是里面的面不用的,不管哪本书或资料写的天花乱坠。

网友:
各家导向长度、导向间隙肯定不一样,可使用的工况也就不一样,外形相同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