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小薄件

楼主(2022-05-30):
求类似此类小薄件的工艺治具,CNC加工方法,材质6061  SUS316都有,量大,万分感谢,欢迎大佬指导

网友A:
车出来,或者粉末压出来

网友(点评):
全部车床操作,出成品吗?另外一头难搞哟,压出来的公差能保证吗

网友:
这种主要是不能使用市面上成品刀–挤压刀头

网友(点评):
涨见识了 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网友:
晕!想上传几个文件给你参考滴,这么麻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gnsRBNd0GhSmtmBOe9sgQ
提取码:1234

网友:
模冲。。。。。

网友(点评):
请问下正反面能一次成型的,能保证公差?

网友(点评):
公差不好控制

网友:
压铸后精铣吧

网友:
粉末冶金吧

网友:
挤压拉制——车床,可能良品率较低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子产品返回键的外圈。上海跟深圳那边好多公司在做   都是数控车床做的

网友:
数控车床应该可以啊,右侧C0.2可以在镗内孔时一起加工。

网友(点评):
车床略懂,第一个面好做,想不通反面怎么去夹位并保证公差

网友(点评):
反面不再装夹,反面割刀切下就好,一次装夹加工到位。我这算抛砖引玉了。看其他大佬有无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出来,或者粉末压出来

问题不大,都可以搞出来,量大还是粉末来的快便宜

网友(点评):
公差可保证的吗,表面质量怎么样,反面还要镭雕网格

网友:
精冲模一开,印钞机一样

网友(点评):
企鹅974455430 跪求大佬详细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子产品返回键的外圈。上海跟深圳那边好多公司在做   都是数控车床做的

电子产品返回键的外圈?

求长见识

网友:
压铸加精铣应该可以解决,一般0.01-0.1mm,应该可以满足了,

网友:
用长料做切割下来可以保证

网友:
没做过这么薄的,有2mm的话我们这边做法就是钢管割料-双端面磨-无心磨-自动化专机车加工(内孔-内外角-内外角)

网友:
量大?那就不是车床铣床的活了。
得走精冲模的路子了

网友(点评):
求大佬联系方式推荐下资源

网友:
这种粉末注射,全部完成...可以咨询我们,我们就是做粉末冶金件的,13222257350

网友:
量大,我也觉得用精冲的。

网友:
这个数车可以做的,就是切断刀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