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步带选型问题

楼主(2022-05-30):
在参考选型表的时候,假设工作条件是0.12kW,转速600RPM,看表应该是选择L型号的,那么如果选择XL会出问题吗?根据选型表来看的话好像是相比L可以承受同功率的情况下更高的转速?

网友A:
似乎有道理,但是建议换一个思路。
选同等转速下能承受更大功率的带子。
原因是这样。我们选型最终校核的还是极限拉力这个数据。但是,很抱歉,样本中没有这个数据,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考虑疲劳寿命,所以极限拉力也不可靠。同等转速下能承受更大的功率,说明能承受更大的拉力。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反过来,同等功率下的高转速,一般比低转速拉力偏小。所以在低转速下有可能过载拉坏。
建议选S5m。齿距是公制,电气的计算一圈转多少毫米,比较精确,因为一圈的齿数是整数。XL系列的,我没记错的话,是英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有道理,但是建议换一个思路。
选同等转速下能承受更大功率的带子。
原因是这样。我们选型最终校核的 ...

我一直不会选这个,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5M或者3M两种皮带,感觉这个类型的更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有道理,但是建议换一个思路。
选同等转速下能承受更大功率的带子。
原因是这样。我们选型最终校核的 ...

XL系列的确是英寸制的。型号是之前的同事选的,我只是被叫过来修改的。。说会发生跳齿的现象,我看了一下同步带比较松,就加了涨紧装置,但是缓解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就在想会不会是型号不对导致超载了。现在这么看的话好像是可能是极限拉力太大了。但是拉力太大会导致跳齿吗,之前在学校用同步带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不会选这个,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5M或者3M两种皮带,感觉这个类型的更强一些。

的确是用圆弧的比较多,但是换型号还得问问项目负责人愿不愿意。。

网友A:
跳齿的原因有很多,加张紧是一个方法。但是负载过大,也是引起跳齿的一个原因,而且大多数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齿的原因有很多,加张紧是一个方法。但是负载过大,也是引起跳齿的一个原因,而且大多数是这个原因。

嗯嗯,那我跟同事商量一下换型号的事情。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