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管道出问题了

楼主(2022-05-31):
求助,我自定义了管道,然后在装配图中安装管道,结构管子与孔垂直了,没有顺着孔走,这是什么原因?版主,照片千万要免费看,这是求助4 I* V; Q' y" L5 }

楼主:
都是水平的,第一次定义连接点用的圆柱孔边线,我这次定义连接点,我画了延圆柱孔轴心的草图直线,用圆柱孔底面和直线端点定义的,还是不行,估计是管道定义的时候有问题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管道草图的基准面选择前视基准就可以,选择上视基准面或者右视基准面就会发生上述的方向错误,这软件适应性也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