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铜 和 5083,,6061系铝型材焊接

楼主(2022-05-31):
   这是T2 和6061铝  铜铝管的焊接,

这是304和5083铝的焊接,航空专供。
常见的搅拌摩擦焊,旋转摩擦焊,电阻焊,钎焊,分子扩散焊,金属铜铝钢焊接
同行需要交流学习帮助的加V:18170170049

网友:
牛啊 高级货

网友A:
空调管也是这么焊的吧?

网友:
长见识了,之前只听说过铝焊,铜焊,原来还能铝和铜跨种类焊接,牛就是不知道焊接后的强度咋样

网友:
建议做一些基本性能的研究:铜铝结合的理论基础,结合面的电阻、强度,焊接质量管控,如何避免电化学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管也是这么焊的吧?

空调铜铝管 属于简单的焊接  一般用钎焊,电阻焊比较多。

网友(2022-09-13):
现在新能源部件和电力产品常用的6101 铝排 有用到不?

网友:
厉害了,这是采用了什么焊接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铜铝钎焊早就有了,专用焊机调节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