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中过盈连接配合面应力分布图径向应力画到大径之外了

楼主(2022-05-31):
刚翻看手册,如图包容件最大径向应力不在结合面,还跑出最大外径了。

网友A:
画到外面怎么了,你知道纵坐标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到外面怎么了,你知道纵坐标代表什么含义

是代表截面上的径向压应力吧,到了包容件大径压应力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到外面怎么了,你知道纵坐标代表什么含义

你也也配谈技术?

网友(点评):
不比你成天吹牛的货强百倍,那些成天哼哼着星辰大海,却对具体的人或事毫无同情心的玩意,在我面前就是畜生

网友(点评):
大家能碰到一起聊聊是缘分,不必生气,气大伤身,切记切记。开开心心聊聊,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楼主:
上图来自成大先设计手册第五版过盈连接插图,文中有条件说明:轴向应力σz=0;pf为结合面压强,σt为切向应力,σr为径向应力,df为结合直径。
图中σr=-pf是定义的应力方向相反。就像胡克定律,F=kx,有写F=-kx的,表示弹力和变形方向相反。写成应力应变的形式是σ=Eε=E△L/L.对于给定材质和长度的受拉杆件易求变形量△L和应力σ对应值。过盈配合分析复杂些,包容件得到的公式pf=Eea/(Cadf);其中ea为有效过盈量,Cadf似乎可以理解为当量长度。Ca=(da^2+df^2)/(da^2-df^2)+ν。实际应用要考虑下零件表面粗糙度和两端应力集中。

网友:
真他么令我叹为观止啊    这么喜欢对线应该上NGA这个论坛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技术讨论贴下面直接骂起来的。。
另外这图是不是横坐标才是位置啊。。

网友(点评):
σt为切向应力,σr为径向应力分别画在横切面和纵切面上的吧。

网友:
这个表现的应该是上下产生剪切力的表达式吧

网友(点评):
横切面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到外面怎么了,你知道纵坐标代表什么含义

吹你妈的牛逼,制杖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到外面怎么了,你知道纵坐标代表什么含义

还风若冷,我看是疯狗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来自成大先设计手册第五版过盈连接插图,文中有条件说明:轴向应力σz=0;pf为结合面压强,σt为切向应 ...

我建议你找本其他的书看看。。我怀疑是画错了,因为最外面的径向力应该是0吧,他不小心把整个图都画出去了,而且接触面哪里是最大数值,他画的好像也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代表截面上的径向压应力吧,到了包容件大径压应力没了吧。

首先,应力图超不超出图上零件轮廓范围都无所谓,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纵坐标代表的是环向应力,环向应力外表面不会是0,很容易理解,以外圈为例,被胀大的结果就是有环向的拉伸应变,自然也有拉伸应力。
竖轴左侧的那个三角形的应力分布图才是法向应力,因此材料表面会降为0

补充内容 (2022-6-5 00:43):
是的,之前没注意右边那个图是超出了

网友(点评):
应力图超不超出图上零件轮廓范围都无所谓;竖轴左侧的那个三角形的应力分布图才是法向应力,因此材料表面会降为0)——还是向左图那样画为零好吧

网友:
怎么在这上面开干了,建议群主把不该有的贴删了或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找本其他的书看看。。我怀疑是画错了,因为最外面的径向力应该是0吧,他不小心把整个图都画出去 ...

化工第六版插图没变,和第五版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工第六版插图没变,和第五版相同。

估计他们没注意,画错了。你要是愿意,可以和他们的编辑联系一下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