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图纸标识含义 图纸画法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2-05-31):
请问下图图纸标识含义  图纸画法标准是什么

网友:
修订过的尺寸标记,还有 未注公差

网友:
你这样断章取义只能猜了,第一个是图纸,第二个是版本,第三个是通用公差,第四个是图号

网友:
百度一下单词的意思啊,我的哥。revision就是修订的意思,was是“is”的过去式,是“是”的意思。过去这个尺寸是谁谁谁,就是修改过呗

剩下的自己搜一下,累了

网友:
赞同4楼的,另外你这个问题其他地方已经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