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铁包角怎么画?

楼主(2022-05-31):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铁包角怎么画?

网友:
上下两个三角钣金放样,然后剪切

网友:
不就是拉伸切除就可以了么?

网友:
钣金折弯

网友:
钣金折弯然后制作辅助平面再切下来就好,估计你是卡在了制作辅助平面上,可以单独查下面的制作

网友:
合理的办法,是钣金折一下吧

网友:
绘制折弯

楼主:
用放样折弯画出这样的,当然如果缝留在棱上也可以。但是它是折了重合了一部分,不知道是不是楼上老师说的折弯的方法做出来的,如果是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谢谢各位了!

楼主:
谢谢7楼的这么具体的回复!这个方法已学会了。谢谢各位了!不知道5楼说的和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