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图纸(英寸)是那国标准,对应字母标识是啥意思,图纸右上这个表示啥

楼主(2022-05-31):
请问,这个图纸(英寸)是那国标准,对应字母标识是啥意思,图纸右上这个表示啥

网友:
看着像形位公差,没见过,具体啥意思不清楚,但我觉得这些地方是形位公差的解释比较合理。

网友:
图纸右上角,修订内容吧

网友:
右上角是版本修改,add增加,tol公差,was过去是,左下三角表示此处修改过,里面的字母表示在哪个版本修改的,方框A不知道,可能在图纸别的位置有说明,或者别的意思

网友:
我猜方框里的A是剖面符号

网友:
赞同4楼的,应该是尺寸和公差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