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0.3的铁丝放到孔里,做个简易工装

楼主(2022-05-31):
把0.3的铁丝放到孔里,最后压实成这样(见图片)。孔越5mm,深60mm。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简易工装就行

网友:
这个好难,坐等大神

楼主:
做这么个工装,直径往里捅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这么个工装,直径往里捅不知道行不行

你这不行吧,捅着捅着,都堆挤在上面了,下面还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行吧,捅着捅着,都堆挤在上面了,下面还是空的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哈哈,那只能做出来试验下才知道效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么个工装,直径往里捅不知道行不行
就这个模型,加深1/3,然后下端作伸缩结构。。

你考虑一下!~~~~~~···.

网友:
参考送丝机,加个填丝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这么个工装,直径往里捅不知道行不行

没想明白,这样压缩的铁丝疙瘩能有什么用?
一根实心粗铁丝,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明白,这样压缩的铁丝疙瘩能有什么用?
一根实心粗铁丝,不行吗?

应该是过滤之类用的,直接不行

网友:
用颗粒烧结更容易吧。窄间隙焊接用到的一种焊丝弯曲送丝机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下升一次;上压来一次试试或者看看这个结构  还有人造金刚石的那种机构是可参照

网友:
不太了解作用,看到这个形状的第一个想法是先把几根铁丝浅浅的缠绕成一个粗点的铁丝,这样就方便穿进孔洞里面压实啦。

网友:
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加热软化了往里推送

楼主:
散热用的,主要用这个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