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静密封怎么设计

楼主(2022-05-31):
请问这种密封是如何设计计算,通过塑胶件两道凸台来压紧密封垫;有什么弊端么?这里有一定内部压力。。

网友:
静密封这种结构可以的,凸台小点,按理说O圈选对了开槽开合适了不要凸台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多大压力!?

网友:
与3楼同问,塑胶件的压力O圈就可以了吧,

网友B:
这两道凸台是防止塑料件表面不平整或者受压容易变形设计的吧

网友:
有凸台用矩形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压力!?

0.3Mpa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道凸台是防止塑料件表面不平整或者受压容易变形设计的吧

两道凸台是为了密封作用

网友(点评):
为了密封没有必要,为了加强塑件,防止变形是对的;

网友:
凸台设计挺好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你这有凸台的话,得用矩形圈了
O型圈的话,上面是平面就行了

网友D:
密封圈用的啥材料,感觉压缩量有点大了,塑胶件能压平吗,实际接触位置就两个凸台位置,不会像你画那样接触的。没啥特殊的建议用O型圈,简单可靠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封圈用的啥材料,感觉压缩量有点大了,塑胶件能压平吗,实际接触位置就两个凸台位置,不会像你画那样接触 ...

实际就是两个凸台面压紧,图是没有压缩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有凸台的话,得用矩形圈了
O型圈的话,上面是平面就行了

用的就是矩形圈,不是O型圈。

网友:
楼主好:
     对密封计算确实没什么研究,一般就是选型定尺寸的东西,偏保守就往上选或多加一道。最后通过试验就完了,一般问题不大,试验不过就再改。
     对密封圈的压合面一般是平面。加咬合筋的情况少,而且咬合筋很浅而且截面形状偏平缓,本意是为了贴合更紧密。
     你图面情形可能适得其反,这跟密封圈的硬度韧性有关。
     另外0.3MPa压力下的这种密封,用塑料件没干过,感觉没把握。

网友:
增加密封效果
1、增加贴合面压力
2、增加贴合面积
上述方案符合以上原则。

网友:
这个有标准的,也有计算方式的,你百度搜一下;

网友:
具体不太清楚,要是我的话,会先试试O型圈

网友:
密封效果达到的话,O型圈+平面方便加工和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密封圈用的啥材料,感觉压缩量有点大了,塑胶件能压平吗,实际接触位置就两个凸台位置,不会像你画那样接触 ...

我不相信这个版面有一个人可以设计计算这些东西,密封要计算很难的,国外的要自己做笔记全面的计算也极少。---有的人我们可以跪拜一下。
看看橡胶密封设计的书或者百度,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要计算密封区域的面积(略大约橡胶的截面积?具体好像有一个规范),不要出现细缝(当然,你这个是静密封还好,动态的密封这种地方要是被压进去会容易出现老化和疲劳)。

有资源的话可以找人比较一下不同仿真的结果。或者做做实验。。设计太难了。

网友:
用圆圈直径的不行吗,利用形变密封。用O型圈,下方塑料件只需要一个环形槽就行了,做模具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