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装快拆结构优化

楼主(2022-06-01):
大家好,设计优化有一些问题像大家请教:
需求:我们设计了一个胃镜机器人,需要做到快装快拆胃镜,配图里面红色部分是后续安装的外壳。需要做到一个底托从外壳中伸出,放上胃镜,再一推把他卡回到外壳内部,胃镜附近会有按钮进行自动按压等功能。

目前设计:如两张图所示,为拉开安装时和收进壳体内部的两种状态。

目前问题:用磁铁吸引的方式不牢靠,同时底托和上压块为了胃镜形状需要手工修整才能刚好嵌入,整体结构偏大(因为作为负载,重量越轻越好)。

优化方案:最简单的就是在上压块和底托上加上硅胶垫,再用那种铝箱的卡扣固定,但是重量体积小不了。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快装快拆结构,可以不用连杆,能做到需求的功能?

拉开安装时

拉开安装时

收进时

收进时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稳定性要求如何,我看到描述第一个想法是螃蟹夹子那个样子的东西,中间可以用弹簧顶开夹子,安装的时候拿着胃镜向下压缩弹簧顺便就把夹子压紧了,防止夹子松开也可以加一个弹簧销,这种结构我记得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稳定性要求如何,我看到描述第一个想法是螃蟹夹子那个样子的东西,中间可以用弹簧顶开夹子,安 ...

嗯,理解这个意思,相当于是螃蟹夹钳类似的结构,内侧有一个压簧,在闭合时候能够预顶开,当锁紧的卡扣松开时就自动弹开了,感觉关键点事弹簧位置不能和内镜干涉,我自己考虑下,多谢多谢。

网友B:
2楼建议是可取的,可以朝此方向考虑,夹持器张开程度不需过大,只要取放自如,图示90°开角就显大了,增加了结构复杂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建议是可取的,可以朝此方向考虑,夹持器张开程度不需过大,只要取放自如,图示90°开角就显大了,增加 ...

确实,多余的安装空间,变相的增大了结构尺寸,我正在按照二楼的思路在设计。

网友:
淘宝找下锁紧器,快拆

网友:
|蓝胖1992发表于 06-01 10:55
嗯,理解这个意思,相当于是螃蟹夹钳类似的结构,内侧有一个压簧,在闭合时候能够预顶开,当锁紧的卡扣松开时就自动弹开了,感觉关键点事弹簧位置不能和内镜干涉,我自己考虑下,多谢多谢。

弹簧装在夹子下面,应该不会干涉胃镜

网友A:
回复东北制造,不太方便出个图,抱歉,结构挺简单的,比如子弹弹夹

网友:
设计能力真强啊,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东北制造,不太方便出个图,抱歉,结构挺简单的,比如子弹弹夹

了解,了解。

网友C:
能不能直接做一个像插销样的快换固定装置,前端采用棘轮机构锁住,接触部位采用硅胶消隙并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直接做一个像插销样的快换固定装置,前端采用棘轮机构锁住,接触部位采用硅胶消隙并预紧

下半部分比较好做,麻烦的事上半部分的联动,目前正在设计,打算弹簧配短连杆试试。 后面设计是打算硅胶消隙的,再配个侧面的搭扣,肯定足够牢固。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看到回复。

楼主:
改进版初步出来了,该用了连杆驱动。整体运动分为两段,一段是底托往外动,上盖在弹簧作用下弹起;第二段是底托进一步往外动,这时候会带动连杆,进而带动上盖进一步掀起。具体看示意图。

状态一,最外侧

状态一,最外侧

状态二 中间位置,弹簧回弹

状态二 中间位置,弹簧回弹

状态三,最里侧,连杆把上盖压下

状态三,最里侧,连杆把上盖压下

最外侧剖视

最外侧剖视

中间位置剖视

中间位置剖视

最里侧剖视

最里侧剖视

网友C:
这样设计夹不紧,没什么力度。可以考虑一下肘夹样式,而且你的设计都没有死点,会自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设计夹不紧,没什么力度。可以考虑一下肘夹样式,而且你的设计都没有死点,会自动打开

哦对 我忘说了,侧面会有一个抱紧的卡扣,不然肯定不紧的。
之前试过,光靠连杆的话,用按钮或者其他功能时候会松脱,所以打算加个快速卡扣

侧面卡扣

侧面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