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滚筒锥度多少合适

楼主(2022-06-01):
皮带输送机滚筒锥度多少合适?以前都是以滚筒宽度1/2处为中心线,两边导0.5°锥度。做出来也能用。但是感觉不能所有的宽度都是0.5°这样不合理。请教论坛高人,这个锥度应该怎么定呀?

网友:
实际现场情况调试,再改。

网友A:
别问,问就加筋。

网友:
球面最好。。。。

网友B:
日本样本有2度的

网友C:
可以查设计手册 上边有标准

网友:
这个我见到过推荐的角度。机械零部件设计禁忌第二版,69页有建议取值。

网友:
|277741987发表于 06-02 08:03 这个我见到过推荐的角度。机械零部件设计禁忌第二版,69页有建议取值。
请问这本书主编、出版社、第几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样本有2度的

大佬,能分享下样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问,问就加筋。

中间加防跑偏肋吗?感觉皮带是不跑偏了,但是在磨肋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查设计手册 上边有标准

哪本设计手册。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找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本设计手册。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找到呀

源至《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化工出版社

网友:
上传你需要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加防跑偏肋吗?感觉皮带是不跑偏了,但是在磨肋条、

纠结开不开车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害怕轮胎发动机变速箱磨损啊

网友(点评):
奔驰G63和特斯拉都是自己掏油钱,开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