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45度斜齿能用什么办法加工

楼主(2022-06-01):
麻烦各位大佬看下这两个45度斜齿如何加工:

网友A:
中间那个两头的台去掉。。。。

网友B:
粉末冶金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末冶金能做吗

做不了,角度太大,问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两头的台去掉。。。。

难就难在这里,两个台阶不能去掉去加工,分体的成本太高,整体的不好加工

网友C:
能不能改改设计图,太难了~~~~~~···.

网友:
设计人员脑子只想到女人。。。。。。。。。。。。。。。

网友:
粉末冶金可以做,可以调整下,13222257350

网友D:
这个该是大批量时设计的吧

网友E:
分体设计,滚齿加工,最大螺旋角我们做过48度的!

网友:
尺寸太小,结构奇葩。老外真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该是大批量时设计的吧

是的,数量不多的,3万以上,价格太高还在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体设计,滚齿加工,最大螺旋角我们做过48度的!

中间滚齿,两端冷镦,最后两端压进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说了,三弟打印中不。

3D打印强度够不够啊?数量3万以上3D打印会不会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改改设计图,太难了~~~~~~···.

我也想改,但是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所以来求助论坛大佬了

网友G:
直接4轴,或者滚齿,但滚齿后也需要清根,看能否商量不清根,两端反正也用不到。看图纸也没精度要求,材料304,应该就只是有传动功能,负荷不大,使用频率也很低,也没什么传动精度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数量不多的,3万以上,价格太高还在想办法

应该是冷挤压,冷打那种工艺,效率还高,所以无退刀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4轴,或者滚齿,但滚齿后也需要清根,看能否商量不清根,两端反正也用不到。看图纸也没精度要求,材料3 ...

感谢指点,直接4轴会不会太贵?成本高了没办法做;滚齿后清根是指哪部位?是两个高起来的台阶内侧和斜齿交接的地方么?不清根会最终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直接4轴会不会太贵?成本高了没办法做;滚齿后清根是指哪部位?是两个高起来的台阶内侧和斜齿 ...

4轴肯定贵,但是要看你加工的数量,才能选工艺,假如就做个几件十来件,我个人建议直接就4轴完事。这种数量少的,像楼上滚齿加冷镦,模具费估计都不够,量够,工艺上应该可以走通。滚齿就相当于配合的另一个齿轮是刀具,刀具路径与齿轮没碰着的地方就留下材料,就是台阶内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4轴肯定贵,但是要看你加工的数量,才能选工艺,假如就做个几件十来件,我个人建议直接就4轴完事。这种数 ...

数量来说中间长的是3万,另外两个短的一样的加起来是6万,这样子算的话成本是机加工贵还是滚齿贵?(目前供应商给我的是机加工贵,滚齿便宜一点,相差不是特别大,大概3元左右)台阶内侧面的话会更薄么?滚刀往外走应该会切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