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设计GB/T1095的变化意义何在?

楼主(2022-06-01):
各位机械设计的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之前97年的GB1095国标可以根据轴径选择键槽b×h。如下图
到了2003年更新的GB/T1095,没有了轴径尺寸对应,如下图,这是为什么吗?在进行机械设计的时候还可以用97年的标注吗?

网友A:
1.兄弟,你是不是把 第二张图片放大太多了,截图时没发现第一列。2.注意观察第二张图,左上角有一 小短横,说明 第二张左上角不是  表格的左上角。 3.网上有  英科宇的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  机械设计手册  成大先 第六版 PDF。

网友:
还有一点,我看得书不多。  但想这种 手册或标准 更新,个人觉得一般不会大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兄弟,你是不是把 第二张图片放大太多了,截图时没发现第一列。2.注意观察第二张图,左上角有一 小短横, ...

收到,谢谢您。我记得我好想是在道客巴巴搜的GB/T1095 -2003

网友:
|雁鸣阳发表于 06-01 22:44
新版标准中确实取消了轴直径这一列

网友B:
取消原因不清楚(回头再仔细看看),但作为设计参考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标准都有延续性。

网友:
标准参考的asme b18 25.1.m的直径列取消了,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雁鸣阳发表于 06-01 23:23标准参考的asme b18 25.1.m的直径列取消了,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说错了,不能判定是取消了。只能说是没有直径这一列

网友:
|雁鸣阳发表于 06-01 23:25说错了,不能判定是取消了。只能说是没有直径这一列

网友:
虽然表中取消了d,但是示意图里面依然含有d,不知道这样有什么意义。

网友:
|popwilsword发表于 06-01 21:36
收到,谢谢您。我记得我好想是在道客巴巴搜的GB/T1095 -2003

不好意思,我昨天没有查询  标准。 我那个截图是从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 (成大先版本)的。  表格下方 有一条备注 “轴的公称直径d”是沿用旧标准(1979年)的数据,仅供设计者初选时参考,然后根据工况验算确定键的规格。  我也查询、下载这个标准,有的如你所说,不带直径。有的 是有 直径这一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学习学习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
谁不是很理解,但是知道有这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消原因不清楚(回头再仔细看看),但作为设计参考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标准都有延续性。

我觉得既然标准都取消了,那么再依据79年的老标准来设计键槽尺寸是不合适的,不够正规和严谨,我只是想知道修改标准的大师们是如何想的,为什么要取消轴径参考,让我们在进行轴系零件设计的时候何去何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既然标准都取消了,那么再依据79年的老标准来设计键槽尺寸是不合适的,不够正规和严谨,我只是想知 ...

现在的民生专家渣渣很多,难道制定标准专家也有?

网友:
我去下了个标注,确实没有了,不能理解。楼主观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