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给客户的方案要怎么做才好看?

楼主(2022-06-01):
最近在弄机器人给冲床上下料的项目,要做方案给客户,但是我们公司之前没做过类似的,所以资料很少,东拼西凑后,再看了别人做的方案,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一般要从哪几点入手啊?

网友A:
先说说别人做的,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方案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1,楼主发下,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B:
画个图,告诉客户,最大装夹重量,节拍时间,用了什么牌子的东西,最后实际点的价格。

网友C:
先内部评估内不能做,能做,那就出个图,不用细化,就如3楼说的,先把这些数据给客户,看看客户同意不,同意之后就让销售签合同,签技术要求等,然后就按照这个参数细化,虽然最后可能你做的没人家高端,但是功能实现就行,能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别人做的,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方案是怎样的

别人就是图文并茂,各种细节。我这就干巴巴的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图,告诉客户,最大装夹重量,节拍时间,用了什么牌子的东西,最后实际点的价格。

有做布局,负载也有,也做了仿真动画。价格什么的,我这边就订不了,有销售那边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内部评估内不能做,能做,那就出个图,不用细化,就如3楼说的,先把这些数据给客户,看看客户同意不,同 ...

机器人上下料是能实现的,因为对方有一条线在其他地方已经生产了,简图也有,但转化成书面的东西就是觉得太空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做布局,负载也有,也做了仿真动画。价格什么的,我这边就订不了,有销售那边负责

价格是你这边画方案时用的标件和加工件的成本,就是你这台设备的预算,
有以下几点:
1.材料成本,机械标件、机加件、钣金件和电器元件,总共多少钱,在你方案的基础上往上浮动一点,因为还有耗材的太过零散,没算进去,还有方案上漏算的;
2.人力成本,包括设计成本和组装成本;设计成本有机械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两个人,这台设备大概要花多少小时才能完成,如果你公司给你一天200,那么你的预算是一天400;组装成本同理,几个人几天能组完调试,调试大概几天,
3.运输成本,这个一般合同上会是你们负责运输,那这个你就要看从你们公司到客户公司多远,你的设备多大,需要多大的车,用这款车把设备运输到客户公司需要多少钱;
4.包装成本,考虑好是打木架还是打木箱还是塑料薄膜裹起来;
基本上就这几点了,把这几点的价格求和,就是你这台设备在你研发部的成本,如果业务给客户的报价等于或低于你这个报价,那就是业务没搞定客户;

业务拿着你的这个报价,还会乘一个系数,这个系数一般会是3左右;这样能保证公司盈利,如果系数是2,对公司来说,不亏不赚,如果系数是1,那就是亏本赚吆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别人就是图文并茂,各种细节。我这就干巴巴的文字

那就照着别人的样子自己模仿一下

网友F:
哎  现在客户方案越来越不好做了  我们做那种机器人上下料的方案  基本都是做动画仿真了     非标行业内卷越来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照着别人的样子自己模仿一下

没有那些案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是你这边画方案时用的标件和加工件的成本,就是你这台设备的预算,
有以下几点:
1.材料成本,机械 ...

好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  现在客户方案越来越不好做了  我们做那种机器人上下料的方案  基本都是做动画仿真了     非标行业内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