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销脱离的问题

楼主(2022-06-01):
在仿制夜视仪时的遇到类似图1弹簧销这样的方式,。但是有个问题是受到15g冲击时,会脱离(即滚珠从凹槽中出来),6g时不会出来;请问该如何计算冲击时对应的弹簧压力,从未选型合适定位销

楼主:
图片见附件

网友:
在高G下"重力"分量导致弹簧变形量加大,解脱

网友:
这是柱塞,弹簧销是另外一个东西

网友:
有冲击也敢用这玩意,你胆子真大。要不脱出,你可以从:弹簧的负载要大于钢珠在15g状态下对弹簧的压力  这个角度去考虑,你这个定位,肯定上面的要回转,如果弹簧的负载过大,还能转的动不?电机带得动不?有冲击试验,有没有振动需求,弹簧会不会失效?

楼主:
有一项指标见附件。这两个之间的装配见图2、3,标红的地方。

楼主:
我就想知道根据指标,如何计算得到弹簧刚度,初始压力、或者定位块的结构设计等

楼主:
是的 这个准确的说应该是类似球头柱塞,如果图片里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该如何根据指标来计算,然后选影响的柱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项指标见附件。这两个之间的装配见图2、3,标红的地方。

夜视仪为何要在大G自动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