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修补问题

楼主(2022-06-02):
、如图所示,该铝件由于加工时没分中好导致孔位与图纸差3mm。用了网上购买的K 9113铝质修补剂填充后,本打算重现打孔,但因为与修补的位置比较接近,打孔时两种材料(原材料与修补剂,修补剂材料质量较软)硬度不统一,往其中一向偏离。

现在求助各位大神,关于铝件出现错孔的时候应该如何修补? 目前已知:用同铝件镶嵌,还有一种焊接因为这里不具备条件所以不清楚,就剩下铝合金修补剂了。

网友A:
你的目前已知漏了一条;
重做。

网友B:
割掉,拼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前已知漏了一条;
重做。

考虑到成本跟时间问题,能不重做尽量别重做。重做要花好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割掉,拼一块

跟镶嵌也是差不多的方式,拼一整块?

网友:
这种就不要用钻头了,直接用铣刀,进给小一点。

网友C:
所以扩孔闷掉这个方案被否掉的原因什么呢 我看边距厚度什么的都不影响操作呀

网友D:
攻丝打个铝螺丝,不攻丝打根铝棒,多简单

网友E:
我们铸铁件孔钻偏的时候,焊铜然后重新钻,最后喷塑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扩孔闷掉这个方案被否掉的原因什么呢 我看边距厚度什么的都不影响操作呀

修补剂的质地偏软,用钻头钻时会跑偏,另外这个是牙孔,质地原因用修补剂修补后也不再适合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攻丝打个铝螺丝,不攻丝打根铝棒,多简单

原孔距离边距太小了,如果重新打孔再镶嵌的话会破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铸铁件孔钻偏的时候,焊铜然后重新钻,最后喷塑也看不出来

这个铸铝件用铝质修补剂之后有明显的色差,而且硬度不一,而且修补后的位置不能攻牙,攻牙后的质量可能不好

网友:
焊靠谱点

网友:
1/补完以后可以按小钻孔定位,分多次扩孔达图,应该可以减小偏移(但不一定)。
2/钻模定位件可以试用看看。
3/同材棒件填孔+修补剂效果要好。
4/损伤位置可以看看能不能打大一规格的孔,然后有没有适当规格的钢丝螺纹套。

网友:
还是这个方案靠谱吧:损伤位置可以看看能不能打大一规格的孔,然后有没有适当规格的钢丝螺纹套。

网友:
能上铣床是最好的,怎么固定,怎么铣是要想想清楚。
之后就是焊接了,主要和材料有关,电焊重新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