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吊止转

楼主(2022-06-02):
用4-6mm的钢丝绳吊6kg的重物,往50米深井顺下,怎么防止下顺的过程中,防止重物转动。我的重物上标有XY方向,如果重物旋转了,就无法确定XY的方向了

网友A:
搞个导轨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导轨可以不

不大可以

网友(点评):
五十米,真不好办,要不加个电子稳定系统可以不

网友:
带一个指南针

网友:
2根钢丝绳可以不?
好像也会偏转一些

网友(点评):
可先放一根然后在放

网友:
带个摄像头下去,可以不

网友:
加个指南针(超大的)

网友:
钻井的钻头,就是一节一节接起来的,你这别用钢丝绳,换成钢管,一节一节接起来,这样就能防止偏转

网友:
50米,估计链条都不行吧!
还是光学吧。想想办法把那种激光笔用上。
只是那个重量没法让钢丝绳绷紧。

网友:
lz允许多大的角度误差/50米行程?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6kg的重物用鱼线就可以?

网友(点评):
风筝线都行

网友:
绑一个无人机一起下去。

网友:
陀螺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