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铝型材,有些不懂的问一下大家

楼主(2022-06-02):
我想用铝型材设计一个桌子,然后桌板需要固定放置减速器,想问问大佬们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铝型材直接用一个螺栓固定在桌板上可以吗,中间也可以装螺套加强,第二个就是这个桌子的材料,选择什么金属比较好,因为需要固定减速器,需要打螺纹孔

桌子一角

桌子一角

网友A:
型材中间可以攻丝的,设计沉孔锁螺丝就可以了。另外大板不跟型材对齐嘛?

网友B:
你确定你这桌板用这么厚的板?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这桌板用这么厚的板?有点重

额,大佬可以给些建议吗,第一次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材中间可以攻丝的,设计沉孔锁螺丝就可以了。另外大板不跟型材对齐嘛?

好的,大佬,学习了,这个型材就是中间用一个螺栓可以固定吗,还有就是型材与桌板需要进行对齐吗,这个不对齐的话会有影响吗,第一次搞这个,不太熟悉

网友:
型材做成框架,然后放板,4个或者8个固定

网友:
对不对齐无所谓。四个腿要打斜撑,否则不稳。
还是用铁方管焊接牢固,又便宜

网友:
全图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大佬,学习了,这个型材就是中间用一个螺栓可以固定吗,还有就是型材与桌板需要进行对齐吗,这个不 ...

看你要用的型材规格了,有可以攻丝1个孔的,比如4040型材,有可以攻丝2个孔的,比如4080型材。
对齐我感觉更标准好看一些,大板记得倒角。
给你放个图片参考一下。

型材机架

型材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用的型材规格了,有可以攻丝1个孔的,比如4040型材,有可以攻丝2个孔的,比如4080型材。
对齐我感 ...

好的,学习了,谢谢大佬

网友:
型材做框架不太适合大行程高速度的运动部件,建议还是换方钢吧,4040足够了。如果要省钱,就当没说。。。

网友:
一般桌面下也有矩形框架的,参考9楼的
如果网上买的话,也可以让卖家帮忙设计下框架结构,有配套的各种连接件

网友:
不行,你还是用方管焊一个架子吧。

另外你这铝型材,一个螺钉没发固定,型材在下面会转。

上面的螺钉要沉头,那沉头还不能是标准的,你要放点弹垫

下面的型材,你怎么也得铣个跟型材截面差不多的槽吧,限制一下型材移动。

……

总而言之,振动厉害的场所,你要防松,螺钉是不能承受载的

网友:
型材和板之间用角码连接

网友:
我一说,你一听。型材链接多样化我就不说了,你可以试试在桌面的下面在加一个横梁然后打孔链接。并没有增加多少费用,就是打孔略微的不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