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轮同心度检测工装求救

楼主(2022-06-03):
各位大佬,公司遇到一个情况,带轮上下轴承孔径大小不一样,而且有台阶。外协加工回来,同心度不好检测,所以想做一个工装,本人工装夹具类做的少,不会做,求救各位同仁

网友:
用激光对射~~~~~~···.

网友:
上三坐标

网友:
我们老板说皮带轮不用做那么好

网友:
一个台阶轴,端部做成一端轴承孔的通止规,另外一端使用活套,外径尺寸是另外一端轴承孔的通止规。检具配合精度就你自己算了。

网友:
以当前的标注来看,难度非常大,主要是基准轴线A长度过短,因此上端125对A 的同轴度非常难保证,测量不确定性也很大,从设计的角度来说,这样也是不大合理的。你这个件在机器上是怎么个装配关系?是不是下端的160和上端的125都是和轴的配合止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以他俩做为联合基准约束带轮槽的同轴度(或者跳动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做一个两端的三爪把上下两止口卡住,然后两端支撑旋转测跳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