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两个同步带和两个滑块进行运动,电机扭矩该怎么算

楼主(2022-06-04):
电机扭矩是先算出一个条同步带所需要的力矩再*2吗?

补充内容 (2022-6-11 14:23):

网友A:
按总负载算,如需要计算惯量(同向按总算量算,反向算最大的那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总负载算,如需要计算惯量(同向按总算量算,反向算最大的那个就行)

有几个联轴器,算几个联轴器的惯量,有几个同步轮算几个同步轮的惯量,从动轮的惯量也得算上是吗?

网友:
双出轴电机?

楼主:
不是的,  两条左右导轨,一条导轨前端电机横放,电机连接+联轴器+光轴+光轴左右两个同步轮,两条导轨后端放置同步轮,两条导轨前后同步轮分别用皮带连接,开口皮带,在两滑块处固定皮带。电机带动同步轮,从而带动皮带,滑块。我贴了张图,请问看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