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翻转装置有什么可取的自锁机构吗?

楼主(2022-06-04):
一种可翻转180度的翻转装置,主要是由电机齿轮驱动,翻转过程中要求能够实现某一角度自锁,除了手动机械销轴式自锁,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A:
夹紧自锁,用一个气缸用摩擦片顶住,防止其转动,类似数控分度头上的那种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紧自锁,用一个气缸用摩擦片顶住,防止其转动,类似数控分度头上的那种原理。

谢谢您的解答!用在这种系列翻转装置上似乎不太合适,电机驱动齿轮带动翻转台翻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用在这种系列翻转装置上似乎不太合适,电机驱动齿轮带动翻转台翻转

把齿轮换成可自锁的蜗轮蜗杆,包你满意,就是传动效率低一点。

网友:
螺杆蜗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齿轮换成可自锁的蜗轮蜗杆,包你满意,就是传动效率低一点。

那就是蜗杆带动涡轮,实现自锁吗?还有其他方案吗请问大佬?谢谢

网友:
CNC  第四周都是刹车盘

网友:
电机用伺服带抱闸,PLC控制,说到哪停就哪停;我1T的转轴,正反转180°都行。提升点固定效果就再加个气动机械锁或者气动刹车

网友:
“某一角度自锁”

具体如何理解?

网友:
定位(角度)要求如何?带刹车盘的减速电机可行?

网友C:
都用到电机了,电机带刹车不是最直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用到电机了,电机带刹车不是最直接的吗?

有道理

楼主:
因为翻转角度要求精度高,而且需要精确翻转多个角度,电机带刹车能够满足精度要求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翻转角度要求精度高,而且需要精确翻转多个角度,电机带刹车能够满足精度要求吗?

翻转角度的精度和刹车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参考一下焊接变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转角度的精度和刹车有什么关系呢

请问有电机带刹车的案例图片吗?找半天找到合适的,谢谢

网友(点评):
电机带刹车,一个是电机自带,电机外形略长一点,和普通电机外形差不多,另一是外置的制动器,一般常用鼓式(可以搜电液鼓式制动器),也有盘式

网友E:
带刹车伺服一般都是断电刹车,lz是要工作过程中带电锁还是停电后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刹车伺服一般都是断电刹车,lz是要工作过程中带电锁还是停电后上锁?

翻转到额定角度后,停止,翻转,锁死,关键就是怎么锁死

网友E:
用电磁刹车吧,上电刹车

网友:
一边电机驱动旋转,一边用气缸控制止动销,可以达到自锁的目的

网友:
还是要结合需求来的,大家都说了很多种方法。载荷、定位精度、使用工况都是设计选型的重要参考依据。

网友:
推荐带刹车电机。
如果你有精度要求,那肯定是个有精度的电机,比如伺服。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普通的电机,普通的减速电机,带刹车。屁股上长处一小段。不需要控制,启动他就转,停止自动刹住。

网友:
用分割器,可实现180°翻转定位

网友:
日内瓦机构(国内叫槽轮机构)就可以满足你,不过精度不太高。要高还得靠伺服。分割器也可以。你丫的没精度要求。骗方案啊?一个个试呗,试好了,列个表给咱们也学习学习哈

网友:
电机,有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电磁刹车吧,上电刹车

刹车,电磁式和弹簧式区别如何?

网友:
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单向的这种么最简单就是棘轮棘爪了!

网友:
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启动,刹车释放;电机停止,刹车抱闸

网友:
可以考虑伺服电机带抱闸+机器人RV减速机,条件允许的话加配重。前段时间有个项目使用伺服电机带抱闸+蜗轮蜗杆减速机,由于转速有一点要求,蜗轮蜗杆背隙较大,长时间冲击造成涡轮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