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泄漏量

楼主(2022-06-04):
为什么测气密时,同一个产品反复测试,测试结果为什么会越来越小呢?

网友:
记得之前有厂家说不能连续不停测试同一个产品,要间隔一定时间?你可以试试

楼主:
|浮生若梦Solo发表于 06-04 14:34记得之前有厂家说不能连续不停测试同一个产品,要间隔一定时间?你可以试试
这个知道的。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的。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好像温度会对测试结果有影响。

网友:
参数不对, 设备存在波动。只有参数设置正确。就不会有太大变化。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要考虑检测设备的体积是否正确,要校正一下~!过来人

网友:
增加气体平衡时间,然后就是管路以及测试时的温度。

网友:
如果是为了GRR,需要配合用标准泄露孔验证

网友:
找厂家技术人员
我上班的地方也有这个测漏仪

网友:
是直压式还是差压式的检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