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定位销

楼主(2022-06-04):
请教一下大家如何在小圆台上面安装一个定位销,小圆台高度15mm(可以再更改),工件上的定位孔为半径4.5,高度11的半圆柱。下方的底座设计两个M8的螺纹孔,安装到工作台上,那个工程图上怎么标注呢,可以标2-⌀7M8吗?或者怎么标呢?

网友A:
你这个零件,是你说的小圆台?还是工件?还是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零件,是你说的小圆台?还是工件?还是底座?

大佬你好,这个是工作台的整体,上面的是小圆台,下面是底座

网友:
我一般标2-M8通,再加上两个孔的中心距(前提是对称分布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这个是工作台的整体,上面的是小圆台,下面是底座

我是画图小弟。。。
且不是对口专业,半路出家,经常要查手册,上论坛,问点简单的小问题。。。

网友:
这个你可以查看一下机械手末端法兰是怎么给标注的

网友:
螺纹孔是螺纹孔,销孔是销孔,分开标注

网友:
用剖面视图沿孔中心剖开,分别标出孔大小,深度

网友:
分开标,螺纹标螺纹的,通孔标通孔的。

网友:
建议手工画个示意图,不知道行不?如何可以,你画个手工图,不会画 的在图中标识出来。这样大家才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