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电主轴结构比较了解的大侠吗,咨询下!!

楼主(2022-06-05):
中的主轴外壳和定子冷却套之间的配合关系,可拆吗?或者说这二者之间的工艺是怎么样的情况?

参考这种螺旋水道冷却结构做个主轴轴承冷却方案,但不了解这二者之间的工艺,所以请教下!!!

网友:
比较好奇定子两端的那个密封板上面的沉头螺钉是怎么安装上去的。。。
难道说是先把轴承安装到外圈上,然后再固定这个密封板,再套入主轴?

网友(点评):
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借用下模型。针对结构的合理性,表示出来的疑惑或问题是有一些的。我的目的不趋向于整体结构,也就不做评论了。只是想了解下“外壳”与“冷却套”之间的工艺,根据了解到的,冷却部分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点评):
先后顺序,先装到轴承安装座

网友:
那个小螺钉松动一个,电机马上报废。

网友A:
能设计出这个玩意真是人才,哪家公司要按这个图生产电主轴,估计撑不过半年,设计的随心所欲,创新意思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设计出这个玩意真是人才,哪家公司要按这个图生产电主轴,估计撑不过半年,设计的随心所欲,创新意思强, ...

较真这个,我只是想了解我想知道的部分。想做主轴轴承的冷却方案,发现电主轴的这种冷却结构简易便捷,翻阅了好几种模型和专利,冷却部分结构大同小异,所以想请教懂行的大侠指点下这种结构“外壳”和“冷却套”之间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较真这个,我只是想了解我想知道的部分。想做主轴轴承的冷却方案,发现电主轴的这种冷却结构简易便捷, ...

你只要计算好发热量,导热面积,流量,工作温度就行,结构还有不一样的吗,最简单的方法,水套设计好,再试验一下工作温度,通过调节流量得到合适的工作温度,有要求可以上电子节温器,在各个工况下保持设定温度,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问的是类似电主轴这种螺旋水道冷却结构的工艺。

网友:
MAZAK的那个,定子冷却套与主轴箱(主轴外壳)是过盈装配的,箱体加热后冷却套加密封圈装入。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C:
过盈,但是不太好拆,做了几十台没有拆解过,这个地方只要做好尺寸,不存在报废或者不能使用的情况

网友(点评):
不要灌点密封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盈,但是不太好拆,做了几十台没有拆解过,这个地方只要做好尺寸,不存在报废或者不能使用的情况

@丹枫911没有用过密封胶,有必要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设计出这个玩意真是人才,哪家公司要按这个图生产电主轴,估计撑不过半年,设计的随心所欲,创新意思强, ...

你好,是因为结构复杂了吗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2022-07-06):
可拆的,间隙或过渡配合。两头应该有径向的密封圈,图上没有画出来。

楼主(2023-10-31):
问题在去年就已解决,跟材质、加工工艺都有很大关系。
我们采用的是42CrMo,
1.精车内外套的内外圆单边余量0.2mm;
2.内外圆渗碳淬火深度0.5-1mm;
3.外套内圈精磨公差-0.1-0.15mm、内套外圈磨±0.01;
4.外套200℃回火1h,将内套铆压进外套;
5.自然冷却,
6.精磨外套外圈和内套内圈。

整个过程难点在于“磨”加工厂家的设备、技术水平和配合。整个流程下来,最终成品没出现漏水、渗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