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认识这个轴上用的是什么联轴器

楼主(2022-06-06):
有没有大神认识这个轴上用的是什么联轴器

网友:
看见联轴器的链条了都

网友A:
感觉不是联轴器,是那种涡轮蜗杆的减速器吧。

网友:
链条联轴器,自己搜一下,传递力矩相当高

网友:
把老夫的八倍镜拿出来

网友B:
左边是弹性膜片联轴器吧,右边看不出来,应该也有偏心补偿

网友C:
手册上找找看,说不定正好能找到对应型号

网友:
椿本的样本上好像有

网友:
弹性膜片联轴器

网友:
能再远点吗?

网友:
看见链条了,可以称链条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找找看,说不定正好能找到对应型号

右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联轴器,是那种涡轮蜗杆的减速器吧。

嗯嗯,中间的是减速机,减速机两端各有联轴器,就是不知联轴器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是弹性膜片联轴器吧,右边看不出来,应该也有偏心补偿

左边那个像是双膜片联轴器,但没查到有这样中间是一圈螺栓的双膜片联轴器

网友D:
活套?上边右边的应该是都认识,左边的外貌类似膜片的,主要是设计者为什么要这样用?三个全用右边的那种安装上要麻烦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这个值得讨论,如果是这种中间一段总是要感觉有点问题,能否有社友给与解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是弹性膜片联轴器吧,右边看不出来,应该也有偏心补偿

鼓形齿

网友E:
膜片和鼓形齿联轴器,说链条联轴器的睁大眼睛看清楚,提升机哇

网友:
减速器看到了

网友:
随便搜一下,形似的一大把,可LZ的图片那么远,怎么对号入座,查手册去吧!
楼上贴的链条联轴器应该对不上,LZ的图上链条看起来是提升用的。

网友:
胀套?法兰?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膜片和鼓形齿联轴器,说链条联轴器的睁大眼睛看清楚,提升机哇

左边那个感觉像是膜片和鼓形齿的结合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活套?上边右边的应该是都认识,左边的外貌类似膜片的,主要是设计者为什么要这样用?三个全用右边的那种安 ...

我的猜测:电机与传动轴是平行摆放的,由于电机太大了,减速机不能居中放置在传动轴的中间位置,所以减速机右端的联轴器用的比较长的JSJ中间轴型联轴器(查手册猜的),左侧的联轴器用的是短的联轴器,但它的类型还没找到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左边那个感觉像是膜片和鼓形齿的结合体

会不会是定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那个感觉像是膜片和鼓形齿的结合体

应该就是双膜片的,中间短一点,空间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