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机械社区做作业机械制造求助

楼主(2022-06-06):
CA6140拨叉图 装配图
那个主视图 紫色的虚线代表什么呀 还有就是这图是不是欠定位呀 感觉X轴转动没有限制

网友:
以我十年的功夫,还是看不懂CAD图

网友:
居然能在二维CAD图上看出来缺限制。。。。。。换成三维的话,能颠覆你的想像。

网友:
怎么现在学校还CAD啊?三维时代了,不像我那时候手工铅笔画时代啊。

楼主:
|WENGJUN发表于 06-06 12:11

怎么现在学校还CAD啊?三维时代了,不像我那时候手工铅笔画时代啊。

哈哈为了赶快放假让画的CAD 之前都是手画的   emmm 那个主视图紫色的虚线是什么呀,上面那个白色的叉子似的又是啥,我都没见过????,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为了赶快放假让画的CAD 之前都是手画的   emmm 那个主视图紫色的虚线是什么呀,上面那个白色的叉子似的 ...

紫色虚线我截图画出来了,CAD装配图其实是投影 你把虚线拉条线过去就是另外一个视图对应位置。拨叉就和轿车手动挡换挡一个道理,拨动齿轮边上的轴套 齿轮切换变速。

图纸这么点我也不大熟悉,就看点皮毛,论坛哪位大神说说吧。

楼主:
收到 谢谢大哥啦!!!

网友:
是花键的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