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轴跳动如何减小

楼主(2022-06-06):
结构如图所示。轴竖直使用,轴端跳动实测:0.3~0.5之间。将轴承内隔套取出,适当压紧底部轴承内圈,轴顶端跳动有所减小,但没有达到预期。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结构可以将轴顶端跳动控制在0.1之内。谢谢!轴转速不超过30转/分钟。

结构示意图

结构示意图

楼主:
补充一点:转速不超过30转/分钟。不传递扭矩。

网友A:
第一段话的中国字,重新组织一下。我语文肯定是语文老师教的,但看了楼主的措词后,我有点不自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话的中国字,重新组织一下。我语文肯定是语文老师教的,但看了楼主的措词后,我有点不自信了。

有一些别扭

网友:
和辊长度,直径,材质,热处理,加工达到的精度,辊轴承处直径,轴承精度如跳动、游隙等,两个轴承间距,轴承最终游隙以及辊内部结构等等都有关系,有好长的一个公式,时间长了找不到了

网友:
这么高,要求这么严。搞不来

网友:
难度不小,轴承距离放大到1000就差不多,100的距离管3500长的悬臂轴怎么可能

网友B:
背对背只需要外圈的衬套,你把内圈的衬套卸掉,剩下的就只能看你的轴承座配合精度,和轴承座刚度,还有轴的同轴度了,极限就是你的轴的同轴度

网友C:
我说说我的想法,先确定悬臂梁的受力状态,这么大的悬臂,你要确定轴的刚度够不够,也就是会影响你的跳动达不达得到你的设计要求,然后轴的刚度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再来校核轴承的支撑刚度,这个就和轴承的大小和游隙相关的了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推力轴承

网友E:
两个轴承的间距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轴承的间距太小了

旧设备改造,没办法加大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话的中国字,重新组织一下。我语文肯定是语文老师教的,但看了楼主的措词后,我有点不自信了。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成这样了。已经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对背只需要外圈的衬套,你把内圈的衬套卸掉,剩下的就只能看你的轴承座配合精度,和轴承座刚度,还有轴的 ...

轴的同轴度?是和轴承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说我的想法,先确定悬臂梁的受力状态,这么大的悬臂,你要确定轴的刚度够不够,也就是会影响你的跳动达 ...

轴竖直使用的话刚度影响不会太大吧?现在用的轴也是经过淬火处理的。

网友:
这个摆动幅度太大了,可以的话再加个轴承

网友:
3500的悬臂,虽是立起的工况,下面轴承的游隙还是会放大到顶端。这结构就是轴制作精度再好也难保持装配以后0.1的跳动。

网友:
轴承间距不到100,悬臂3500,这是要干嘛?
所有的误差到轴端部去测,都会被放大35倍,你想达到0.1,那么你轴承游隙、轴承同轴度等综合精度必须控制在0.0028以内
轴承座和轴承一定要过盈配合,光洁度Ra0.8,热装配,轴承和轴也一样。外隔套端面过磨床,保证端面平行度
另外轴承精度P4

网友:
这个结构底下那两个轴承间距能改大吗?间距小了,轴竖起来稍微有点侧歪都会导致间隙越来越大,如果间距大一些会好很多,例如用两组背靠背装的角接触轴承

网友F:
怎么大家没看他的轴承结构呢,轴系怎么没掉下来

网友:
亩产千斤。

网友(点评):
这个比喻很形象

网友:
我能给你搞定

网友:
下边轴细,上边轴粗。俗称“猴儿顶灯”。你把装轴承那部分轴加粗。让轴重心下移。能好一些。

网友:
3500轴能否掏空,哪怕掏空一部分也行。另外轴承座上的孔能否增大,增大后可以加个加长长的隔套,隔套与轴承座法兰连接。

网友:
再者,你的长轴用来干啥,能否用铝棒

网友:
有条件把轴承座改成挖掘机那样的小型回转支承吧,轴承间距还能缩小呢

网友:
第一,尽量拉大2个轴承的距离,第二,角接触轴承上面有标记,标记对标记安装,精度最好。

网友:
这个轴属于细长轴的范畴了吧(l/d=3500/100=35),核算一下它的刚度呢

网友:
确定3500的轴符合要求?按照图中情况,并无必要角接触成对使用的必要,不妨将上面的轴承换成深沟球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推力轴承

满足刚度的情况下减重,大一规格空心轴结构要比实心轴刚度要好,轴的整体同轴度要好,轴承位置与减速作为两点一线出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满足刚度的情况下减重,大一规格空心轴结构要比实心轴刚度要好,轴的整体同轴度要好,轴承位置与减速作为 ...

不要给我留言,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
多加个轴承

网友:
你这给轴承往死里造呀

网友:
长径比多大?
悬臂太长了,轴承很小的跳动公差,悬臂端就超差了,估计很难满足你要求。

网友:
材料、热处理

网友:
支承那里搞角接触轴承,距离可以搞远点试试,另外配合要用紧配,同心要做好,不然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大家没看他的轴承结构呢,轴系怎么没掉下来

我也看到了

网友:
用双轴承,轴承最好间隔开,间隔越远精度越好

网友:
跨度长100相比之下会不会有些短?

网友:
轴承内部间隙有消除吗?我的意思是用螺母和台阶夹紧轴承的内圈,两个内圈之间有间隙,外圈之间加轴套压住,应该就可以消去间隙了

网友:
放大轴承间距

网友:
这情况   角接触一对   加一对深沟球轴承   会好点吧

网友H:
外圈加一个压盖,压住轴承的外圈。你这个相当于,在轴承外圈大小的孔里插一个棒子。即使精度很高,你经过35倍放大,搞到0.1以内也很难。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可以考虑采用靠近轴承座的轴端配重来调整重心平衡,你这个轴太长了。不传递扭矩,也可以把远离轴承座的一端做成空心的。

网友:
这轴虽然是竖着的,但是也太长了,尤其相对轴承距离来说,如果轴承位置不能调整,我个人建议在轴承座上考虑,轴承座与轴承的接触面面一定加工到自己能保证的最高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的同轴度?是和轴承座吗?

图上这种公差标过了嘛?还有轴热处理后要校直,必要的时候可以磨一下外圆,轴承座也要热处理保证刚度

网友:
角接触轴承的支持跨距不是100,不知道你们怎么算的35倍

网友:
我在想你的轴 加工精度达到没有

网友:
这个长径比,凭经验感觉轴端跳动能达到0.3-0.5已经非常不错了
头脑风暴一下——能否参考一下做动平衡的方式,改变下轴的结构,用离心力去抵消间隙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长支承部分。你这支承部分才100,总长却有3500,差的也太多了一点,悬空出来的自重都不得了啦。虽然是垂直使用考虑加工的形位公差难度不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圈加一个压盖,压住轴承的外圈。你这个相当于,在轴承外圈大小的孔里插一个棒子。即使精度很高,你经过35 ...

搞不懂为什么用圆螺母啊。。。用卡簧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转速不超过30转/分钟。不传递扭矩。

这种长悬臂设计本身有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竖直使用的话刚度影响不会太大吧?现在用的轴也是经过淬火处理的。

1,热处理影响结构的强度,不影响刚度,所以对变形应该没什么贡献。
2,你这个应该也没有共振问题吧,就是工作频率>结构固有频率。刚刚算了一些,你的结构的固有频率是5HZ这个数量级,倒是你的输入频率0.5HZ大很多。
3,固有频率这么低(很长,刚度很低),一旦有点颠簸或者其他收入,输出的变形就会被严重放大,容易发生各种抖动。

可以缩短?可以加三脚架?可以用空管?可以再加粗一点点?

网友:
加中心支撑架

网友:
角接触轴承,是保证轴向间隙的,
轴承间距太小了,

网友:
楼主你就知足吧,这精度已经秒杀99%了,众多跟帖的社友没两个敢接你这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