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基础且废话的问题

楼主(2022-06-06):
你们零件标注尺寸公差会按照国标来吗

网友:
来一个大众且废话的回答:不会。因为厂内加工设备和稳定供应商都会有一套企业内运行的尺寸公差标准。

网友:
不会,因为非标的东西很难统一。国标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非标不会,都是根据加工能力和加工成本标的。

网友:
不会照搬,但会参考

网友:
对于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零件一定要按国标标注,免得出现质量问题后扯皮,一般的零件(比如激光切割、加工中心加工)对于长期合作过的供应商可以只标基本尺寸,因为这些靠机床精度保证的加工对于一般精度的零件来说完全在想要求的公差范围内

网友:
对于加工精度比较高的一般都会按国标标注

网友:
有时会,但别人不一定看,一次,我是要负几丝,结果别人加工出来是正几丝

网友:
会滴,必须的!学徒时是有审图的在后面!原来需要查手册,现在简单了制图软件上自带一点都不费力!

网友:
一般不会,除非遇到纠结的时候就搬个国标出来先凑合下,有问题再改

网友:
按不按照国标公差来标注,我觉得得看公司,公司要是习惯要求用国标就用国标,公司习惯要求凭经验标注,就凭经验标注,正常严格来说,还是得按照国标来标注的主要还是看公司要求,只要公司喜欢,就算公司说天是方的,那就是方的

网友:
优先采用标准公差,特殊情况采用非标准公差。

网友:
随便标吧,反正我们公司也不按照公差来做

网友:
有所谓的企业习惯,不按标准来

网友:
会参考国标。

网友A:
不可能的,有的时候就算标了,实际加工也打不到,有时候会为了实际加工能力让步的

网友:
当然按标准了,请帮忙找一个必须注几级的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有的时候就算标了,实际加工也打不到,有时候会为了实际加工能力让步的

既然达不到要求也能使用是不是可以将标注精度降低

网友:
无语啦!这么玩不好吗?心里记着LZ的第一个表格选择公差等级就是你鼠标点的快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达不到要求也能使用是不是可以将标注精度降低

是的,最后就是精度降低标准了

网友:
不会,这个看加工厂的能力和价格

网友C:
一般与客户的轴孔配合尺寸,按照国标标注,其他的尺寸根据公司实际加工能力标。能降低精度的绝不提高精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与客户的轴孔配合尺寸,按照国标标注,其他的尺寸根据公司实际加工能力标。能降低精度的绝不提高精度等 ...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