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件在手册里没有查到强度等级要求,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进行

楼主(2022-06-06):
定位销和弹垫没有明确强度等级,那能否通过硬度转换抗拉强度?

网友A:
从用法上来说,前者是抗剪,后者是抗压……楼主是解锁了新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用法上来说,前者是抗剪,后者是抗压……楼主是解锁了新姿势?

转换

网友:
材料力学教科书 自己读过的翻翻

网友:
根据材料查手册:例如弹簧垫圈的材料是65Mn,查标准GB/T 1222-2016《弹簧钢》,65Mn的抗拉强度是980MPa,下屈服强度为785MPa。